开机屏幕暗

楼主(2011-12-06):
开机屏幕暗。隐约能看见启动正常,主机没问题。是高压板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都有可能啊,谁能盲目猜到,你要用他得高压点你的灯管,再找个测试高压点他灯管

网友:
先用点灯器点下灯管看看。亮的话在量量高压板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低

网友:
自己制作一个外接高压板先,这个方便你快速判断问题

网友:
都有可能,一样样排除。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吗?

网友:
受潮有可能没有呢,。。。不懂。。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高压的问题。

网友(2012-02-07):
通常是高压板坏了,找一个高压板改一下了,不过貌似也有屏坏的现象,反正我没有遇到

网友:
我的维修方法直接换一块新屏200多元的成本

网友:
都有可能,最好是用代换法,要么代换高压板! 就很醒目了丫!

网友:
屏的问题吗.

网友:
最好的方法还是平时备用一根好的灯管,简单又实用

网友:
灯管和高压问题占据多,
很显然,你弱弱的就可以看到。既然这样的话,那你直接那个手灯 照一下 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这是什么显示器啊,难道 是C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