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945PS 诊断卡00 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能复位,CPU换N个了都一样,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12-06):
顶星TM-945PS 诊断卡00 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能复位,CPU换N个了都一样,请高手指教,多谢!!!!!!!!!!

发现这一排680UF的电容都鼓起了,换完之后还是一样

我上假负载测得 核心0.22  VTT 1.18  PG 1.18  复位0.18  时钟2个点都是0
   把假负载上到正常的945主板上面 测得  核心0.22  VTT 1.21  PG 1.21  复位1.21  时钟2个点一个是0.32,令一个是0.34

测量又有新发现,上真CPU后通电,PCI 有复位 IDE有复位  PCI-E复位电压0 时钟电压0

补充内容 (2011-12-8 09:57):
现在看时钟是正常的,前面说的PCI-E无时钟是因为我的PCIE假负载金手指距离有些不标准,和插槽没有接触上,直接测PCI-E插槽上的时钟引脚是有时钟的,上真CPU 测CPU的时钟也正常,不正常的就只有CPU没复位了

补充内容 (2011-12-16 10:29):
这块主板已经修好,上BGA把北桥加焊一下就好了,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上真U,看看有没有时钟,

网友(点评):
复位0.18 能叫复位正常吗?

网友(点评):
刷BIOS试试

网友:
CPU的复位你测到了吗?CPU的VTT电压、VCORE、VCCP、CLK、VID......这些电压你真的都测过了吗?如果这些电压都正常,那就是CPU要读取BIOS的时候了,你可以检测一下CPU有没有发出帧信号,这个信号经过了北桥、南桥、IO、最后到BIOS,看看这一路下去都正常不?

网友:
CPU座有无问题呀

网友A:
你只话复位,但复位理论上电压正常,但是实际上复位电压不一定正常!

网友:
因特尔的CPU座 容易虚焊  你按按看了。

网友:
CPU座不是BGA的 是插针的

网友:
感谢您的指教,我上假负载测得 核心0.22  VTT 1.18  PG 1.18  复位0.18  时钟2个点都是0
   把假负载上到正常的945主板上面 测得  核心0.22  VTT 1.21  PG 1.21  复位1.21  时钟2个点一个是0.32,令一个是0.34

网友(点评):
U没有复位呀,看你的描述

网友:
测量又有新发现,上真CPU后通电,PCI 有复位 IDE有复位  PCI-E复位电压0 时钟电压0

网友(点评):
PCI、IDE的复位都有了,说明时钟基本上都有了,CPU的复位是由南桥发出后经过北桥送到CPU的,你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没有时钟啊~修时钟!!!!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上真U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你测的数据显示没有时钟信号,如果供电正常,检查时钟芯片的330排阻上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查时钟芯片供电PG和14.318和谐震电容正常不。

网友:
顶星的这款板子很多复位不检的时北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根据修主板基本原则与步骤走,一般都会解决故障。你这类如果其他地方没故障就需要细测检查内存的各项工作条件。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跟你的是一个毛病,在换了一个显卡附近的MOS供电管后,能开机了,不知楼主的问题出在哪里去啦。

网友:
看下针脚有没虚焊   有测试座就量一下

网友:
查一下时钟看看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时钟 晶振不起振 也是这样的 但大多是BIOS问题

网友:
若上真U後有復位, 會不會是CPU供電IC出問題了?

网友:
听说还是电容问题哦,把电容全换了试试,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只能帮你顶一下!新手的我帮不上忙

网友:
估计是BIOS的问题吧,楼主刷个BIOS看看

网友:
bios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先刷个BIOS吧。不行把北桥干了再说。
同意楼主:
5.0
chouwanqing
同意楼主:

网友B:
加焊北桥芯片试试看吧
柳石仟
只有您的判断是正确的,加焊北桥果然好了
详情

网友:
貌似不是BIOS的事

网友:
说不定清CMOS好了,吓倒

网友:
我感觉是bios的事。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刚来时不开机,换个电源管理后有复位不跑马!各项供电都正常!刷BIOS后OK! 可以试一下

网友:
CPU供电IC换过了无效,,,时钟芯片换到别的主板上是好的

网友:
现在看时钟是正常的,前面说的PCI-E无时钟是因为我的PCIE假负载金手指距离有些不标准,和插槽没有接触上,直接测PCI-E插槽上的时钟引脚是有时钟的,上真CPU 测CPU的时钟也正常,不正常的就只有CPU没复位了

网友:
cpu复位的上啦电阻是62欧姆的正常,上啦端电压1.2 ,复位端电压0.18
此信号是从北桥出来 的,按压北桥无效,按压南桥也无效,能是北桥挂了吗?

网友:
没人帮忙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块主板已经修好,上BGA把北桥加焊一下就好了,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北桥芯片试试看吧
只有您的判断是正确的,加焊北桥果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