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ASUS X81S 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06):
今天接了个ASUS ,在装系统的时候没电,等在接上电源开机几秒就掉电!裸板也掉!不知道什么问题 求助!!!!!!!!!!!!!!!!
掉电

网友:
看散热有没有处理好.再看各供电电压是否岀来了.

网友:
那问题可就多了

网友:
测下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都测过了,正常的

网友:
一般都是桥..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2012-03-11):
桥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