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电源板,电阻

楼主(2011-12-06):
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呢?搞不懂了

网友:
参考:
黑-金-银-蓝-绿    57.1Ω
绿-蓝-银-金-黑    111MΩ

网友:
应该是下面一个吧..

网友A:
电源上用应该是0.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用应该是0.56。

  有  道  理!

网友:
0.56Ω的,金色的是误差等级,金和银色都不是有效的具体数字,只用来表示倍数和误差等级.

网友:
应该是0.56的 开关管边上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