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66 开机灰屏,☀☀☀☀

楼主(2011-12-06):
屏线测过 都是通的 无断线。 集显的 之前内显偶尔还可以显示 摇动下屏又没图像了 灰屏的 换过屏故障依旧
淘宝没有长城E66屏线啊 郁闷
开机灰屏

网友:
那还是屏线有问题
同意楼主:
4.0
xieyongyu
同意楼主: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换屏线,,摇动下屏可以那还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平心拆下们一根用表打一下阻值看看有无断线和短路

网友:
是屏线打字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