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奇怪问题

楼主(2011-12-06):
联想14001的笔记本,19V待机0.01开不了机,20V待机0.03可以开机,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谁遇到过一样的问题的,怎么解决的呢?谢谢各位啦,我是新手

网友A:
舍近就远,那换个适配器不就成了,另外你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吧,可以的话可能适配器插入检测的分压电阻有问题,换一对试试..

网友B: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C:
谢谢,我去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保护隔离没问题的,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D: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后来解决了吗?

正在解决中,解决了一定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解决中,解决了一定分享分享

期待 期待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去试下看

检测分压电阻测过了,正常是102,量出来是256,阻值不正常,但是我拆下来在量又是好的,无奈,又装回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舍近就远,那换个适配器不就成了,另外你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吧,可以的话可能适配器插入检测的分压电阻有问题,换 ...

检测分压电阻测过了,正常是102,量出来是256,阻值不正常,但是我拆下来再量又是好的,无奈,又装回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检测分压电阻测过了,正常是102,量出来是256,阻值不正常,但是我拆下来再量又是好的,无奈,又装回去了 ...

两个分压电阻都是对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分压电阻都是对的吗。

恩,拆下来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拆下来是好的

待机芯片在19V的时候可出35V待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在19V的时候可出35V待机了

20V有待机35V,19V没有待机35V,会不会是待机芯片出问题了??不稳定吧?

网友:
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V有待机35V,19V没有待机35V,会不会是待机芯片出问题了??不稳定吧?

19V的时候待机芯片可有主供电。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