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41A 装不了系统 进不了系统 滚动条死机 求建议

楼主(2011-12-06):
K41A 独立的 G86-703显卡,刚开始客户拿过来以为只是显卡虚汗导致的。安全模式也可以进。后来加焊一下还是老样子,换了一个也一样  之后又换过SB 内存 CPU 硬盘 ,都换了~bIOS 也刷了。。。装系统在装驱动那个界面 好像 30秒的样子一定会死机。 不管装不装驱动~   进系统呢在滚动条滚到6圈的时候死机。。。这台机要折腾死人了!!救命啊!跪求高手!

网友:
  修得我都蛋疼了~~~激动啊!

网友:
裸板装的吗,光驱坏了会死...啥机,换CPU瞅瞅..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A:
裸板装系统的,USB 装的系统 没用光驱。。联想 K41A  的  CPU 换过了,CPU  硬盘 内存 南桥 显卡 BIOS IO  都换过了~~~

网友B:
用个不带驱动的,安装版试试,u盘的应该是装的Ghos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裸板装系统的,USB 装的系统 没用光驱。。联想 K41A  的  CPU 换过了,CPU  硬盘 内存 南桥 显卡 BIOS IO ...

看来你只有北桥没做过了.....要不把网卡声卡拆掉瞅瞅,,期待楼主的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个不带驱动的,安装版试试,u盘的应该是装的Ghost。

我用ghost 安装的, 不装驱动 偶尔能进去~ 我在怀疑是不是哪个电压不稳定 或者是 北桥了  准备 待会换一个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只有北桥没做过了.....要不把网卡声卡拆掉瞅瞅,,期待楼主的修复

网卡拆了  声卡倒没拆过~~马上拆了  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只有北桥没做过了.....要不把网卡声卡拆掉瞅瞅,,期待楼主的修复

声卡 也拆了  依旧~~~

网友:
死机 瞬间 CPU 供电 从1.23V 变到1.09V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线索

网友B:
楼主很执着,佩服!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执着,佩服!是我,早就放弃了。。

我放弃了。通知客户来收尸!!!要么换主板了吧~~~如果换主板还不好,我就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放弃了。通知客户来收尸!!!要么换主板了吧~~~如果换主板还不好,我就疯了!

呵呵,这个处理方法好。不是什么钱都能挣到,该放弃时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处理方法好。不是什么钱都能挣到,该放弃时就放弃。

不甘心啊~~老大!~

网友:
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又可以进去~~~

网友:
系统能正常装好?安装时不会卡死?

网友(2014-12-29):
更换显卡试一下,我今天遇到这样的机子,认不到硬盘,和光驱。测供电什么都正常。换SB不行,最后更换显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