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AM2主板的修复  菜鸟可以看下

楼主(2011-12-06):
  做为一个迅维学员  我觉得我很失败 前几天手里有块双敏UC61VM-M2 PRO V2 的AM2主板  主板对地阻值都正常  主板故障为需要连续按几次开关才能上电   上电后 内存 桥  总线电压都正常 CPU电压1.1V 从没遇到过这类故障   很郁闷  把故障跟饼哥描述下  饼哥说按不通电修 重点待机+触发电路  经测量开关脚有5V 32.768有压差 电压也正常 25M晶振电压1.6V正常 待机3.3V正常  跳帽3V正常 IO是F71882FG 看触发脚位有点蒙了 还得继续学习啊 IO供电也正常 直接把IO拆了跑线  到桥线路都正常 换个IO吧 不是不想继续分析IO触发电路  有两个原因 第一 触发电路实在是还没搞明白  太蒙了 第二 手里正好有个IO  哈哈  在基地焊接练得还算过关 换上试试吧 涛声依旧 晕了 待机都正常了 IO也换了 只剩桥了  加焊下桥 还是不行 快疯了我  还是一样  没办法  求助同学  在跟蔡青铜同学的讨论下  得到了方案 重植桥  工程很浩大啊
 第一次重植完后  插电开机  居然变成不触发了 晕啊  查待机电路发现 25M晶振一脚1.6V 一脚竟然没电压了 第一感觉就是桥空焊了 哈哈 跑线吧 25M晶振经过一个下拉电容后 直接进桥了 没办法 拆桥跑线吧  把桥拆下来 在 显微镜的帮助下 看到有两个点焊盘掉了 万用表打在蜂呜档 表笔一根接25M晶振没电压的一脚  一根接那两个焊盘掉的地方 其中一个焊盘跟25M晶振相通 我咋这么倒霉呢 焊盘掉的地方偏偏在中间部分 没办法 补线吧 两个焊盘补了我半个钟头 还涂了点绿油 桥又重新植了锡珠 上土炮  哈哈  一切搞定  先打了下阻值 待机正常了 25M晶振也有电压了 开机上电  触发正常了   那叫一个激动啊 C1 C3 25 2B FF 接显示器正常了 很有一种成就感啊 没图没真相

  在这里发贴 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种型号的主板 应该是都有桥空焊的通病 加焊不好使 必须得重植 因为之前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 连故障都一样  没换IO 加焊下还是不行 只有重新植球 但在拖焊盘的时候 有很多焊点都掉了(本人菜鸟)  太多了 心想算了 下次得注意点  主板直接当废板卖了 很遗憾  本人10月份刚从基地培训回来 现在在家练习 准备明年也整个维修店 刚回来真不敢开  因为现在维修还得看书 没熟练掌握检修主板的流程跟真谛  NV的桥质量还是不错的 加焊一次 重植两次居然都没有坏  我很幸运 再提醒一下跟我同为菜鸟的兄弟们

              焊接技术真的"很重要"啊

   在这里有一点疑问 这块板有点疑问一直困惑着我  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这块主板修了整整两天  本来以后是主板保护 把RT9245A这个28脚芯片拆了  每次按开关都是一次开机  结果换了芯片 量了周围的电阻  电容  三极管 都没有问题 很郁闷  不知哪个高人能指点下

   哈哈  虽然我现在还处于维修菜鸟这个阶段  但我相信经验跟实践是慢慢积累的 需要每个人去体验   本人文采实在不行  论坛各位兄弟见笑了  很感谢迅维这个平台 特别是饼哥(哈哈)  虽然他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  但我会一直记住他   话就这么多了  再说一点 基地的维修工具真的很给力啊

             2011年十月份25期学员      闫源源

网友(点评):
都是从基础干起的,经验多了就好了

网友:
都能植桥了 还是菜鸟啊

哈哈 植球只需要练习 但经验只能慢慢维修积累

网友:
像这种情况,直接用风枪把桥芯片吹热再去开机看看,是不是连着几次都能开机,我都还自觉的呢,这种方法判断显卡,北桥,南桥都好用的

哈哈 兄弟你的方法还真没试过 学习了  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先试下

网友:
看好那个显微镜

哈哈 确实不错 第一次重植的时候 根本看不见有掉点 还好有它

网友:
  耐心值得学习

哎 没办法 脑子笨 再不耐心点真完蛋了

网友:
笨你个狗屎, 老第一期到最后几天,连短路都不是很明朗,你这样叫笨,我还算地球人吗。 花点时间 就通了,修一次 两次。 就顺手了。

网友A:
如果开店的话这种板就放弃了吧,三十一片还要补焊盘,太费时了,显微镜不错,在哪买的,多少R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店的话这种板就放弃了吧,三十一片还要补焊盘,太费时了,显微镜不错,在哪买的,多少RMB

哈哈  焊盘是自己操作不熟练造成的  如果重新植珠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显微镜在淘宝买的  19.9元 加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