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1-12-06):
PWM芯片,比如3842、2269等,他的接地脚接的是冷地吧,我怎么测的和哪个地都不通呀(好板)?
芯片

网友:
芯片大多数接的都是冷地。和地不通,有可能是经过电阻.电容.电感后接地的。跑跑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跑跑线路吧

网友:
3842应该接的是热地。

网友:
开关电源形成以开关变压器为界,初级应该都是热地端。

网友:
初级应该都
是热地端。就是400v大电容的地

网友:
3842在电源部分应该接的是热地,在CRT显示器的二次升压电路部分是接的冷地。

网友:
数错数啦,把4脚数成5脚,当然和地不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