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摔过了,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1-12-06):
这个本子摔过了。客户反映开机白屏,但到手点本测得情况是黑屏,电流走到1。35A。诊断卡跑码能跑到41停住不跑了。加焊显卡后,外接能显示,用屏无背光开启。能看到影子。 求大大们指导一下。此本还有个故障是,待机电流0。03A有些时候还不加电?
无背光

网友:
你确定屏是好的话,那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个I3的板,我显卡的有些信号线,进CPU下面去了,另外这个板子的CPU是在板子上面焊着哩。。。。

网友:
没碰到过着机,路过了

网友:
显卡己重作。。。。可以排除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