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开机运行一会后关机再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1-12-06):
我的HP DV5开机一会后关机拔掉电再插上,就没有3,5V待机电压了。等一会或是放放电又正常了,请问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不?
开不了机

网友:
电池 惹的祸...好好 观察哈

网友:
查一下温控芯片,好像芯片保护了

网友:
我也想可能会不会是温控的问题,先拆下试试吧,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触摸板有时也不管用

网友:
重点查看一下南桥,或附近的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