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F80S笔记本精典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06):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华硕1F80S笔记本开机无反应,拆开机器取下主板,覌测发现电愿管理芯片MAX8725烧焦.立即取下换了一个,然后测主板各测试点对地阻值.3V/5V 135欧.南北桥内存显卡对地阻值都正常.CPU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电流从0-0.25A然后就在0.15-0.25之间来回跳变.没有办法只有动态测试.瞬间测试。3V/5V有也在跳变,1.8V 1.5V 1.05V有也在跳变.唯有CPU电压没有.心想也许是CPU电压没有岀来而引起的电流在0.15-0.25V之间跳变.打开图纸查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首先測20脚主供电19V有.22脚VDD和31脚PVCC都没有电压.从图纸上看两脚都是来自+5VS的电压.顺着图纸往前查.+5VS是3V/5V电路5V后继通过8脚MOS管Q9106产生旳.量Q9106旳D极有5V.S极沒有电压.它是NPN型.G极应为高电平导通.测G极电压为0.看图纸,G极埪制信号是+12VS通过电阻R9111和R9110得到的.再看+12VS是+12VSUS通过Q9107复合三极管转换过来的.测Q9107的3脚有12V  2脚埪制电压4.9V. 4脚没有输出.从料板找个同型号装上.待机0.03正常,开机电流跑到0.4几.关机装上CPU 内存条开机,电机电流一路上升,经过三次跳变画面出现.烤机两小时一切正常.把维修经过发给大家共分亨.由于时间关系.沒有把小节图纸一一传上.我把整个图纸附上供朋友们参考,有不足之处请指教.不好意思图纸3.5M无法上传请原谅.

网友:
不错,虽然没图美争相

网友:
12VSUS是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12VUSU是U8100是一个五脚芯片型号是G922T11U  1脚19V  2脚接地  3脚控制  4脚偏置  5脚输岀12VSUS

网友:
思路很清晰,没有乱查。受过正规培训吧

网友:
思路明白 一枪就

网友:
华硕这几款12V容易坏掉,遇到好几款都是12没有出来,那个小馆子一换就好了。我还想过多买几个 那种管子等着代换呢
华硕代工的几个机子也有

华硕12V最爱出问题

网友:
经典一例   这确实是爱坏的地方

网友(2012-01-05):
正在研究这个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