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10B 更换C5706后的问题

楼主(2011-12-06):
今天收到一台液晶显示器..C5706爆开..更换C5707..原电容15j100更换成100nj100后..机器显示正常了..但是出现了奇怪的问题..就是关闭显示器后..液晶显示器的屏幕全亮白屏的...开了..有信号什么都有...就是显示器黑的话全变成白色的了..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开启电压的问题。开启电路 主要检查开起电路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你在停一会看看会不会变成其它着色

网友:
我是改高压 后成这样的 把亮度调节断开好了

网友:
C5706前面的一个管子坏了。

网友:
应该是控制信号不对吧

网友:
这问题试过一次,我把全部5707和中间那个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后来还是换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