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故障维修思路

楼主(2011-12-06):
本人有两块电源高压的一体板,都外接全新的灯管都是频闪不停,不知如何维修.确定是高压部分问题 也换高压线圈,高压电源芯片,电源部分电容全换过.故障还是照旧.不过一但接开启信号,灯管闪,14V马上降到9V了,不接开启信号14V马上正常,不知故障出高压的什么地方,请高手说一下思路.

网友:
串个电流表测下14V的电流,正常的话,说明电源负载能力下降了,反之说明高压板有短路。

网友:
断开一体板14V供电 单独供电 用可调电源看看 如果OK 就是供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