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进桌面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12-06):
HP进桌面显示不正常,但上网或做其它显示正常,请问这是什么现象,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过,可能是屏吧

网友:
我建议把桌面的背景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机器

网友:
换张桌面图片看看,有可能是缓存问题,用优化大师设置一下缓存大小看看

网友:
把背景弄成全黑色看看,要是硬件问题,不可能只是桌面有问题,打开的窗口都应该有的

网友:
。换个背景或者主题,这肯定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换个背景试一下,不行在换屏试试

网友:
从你的图片上看,应该不是硬件问题,换背景试试看

网友:
是的,如果是硬件问题,那就不可能其它都正常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拿来问,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软件的问题,先换背景,不行的话,既然是xp系统右键单击桌面------属性-----------桌面-----------自定义桌面--------------web-------------把“当前主页”和“锁定桌面项目”取消。

网友(点评):
对Microsoft的产品相当熟悉。

网友:
是不是屏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截个图上来。。。。。。。

网友:
没有建设性的问题!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你要不换个桌面 或者  重装下系统看下

网友:
如他们所说  先简单后复杂的弄  先换背景  在试试屏。屏线呗

网友:
外接在桌面状态也不正常

网友:
换个系统,成功解决

网友:
用这个桌面 外接显示器试试 或者换个桌面测试下个人觉得像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