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 待机电流偏高,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1-12-06):
接一联想昭阳E42L笔记本,检查待机电流0.046,稍有点偏高。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直流电源显示略有上升,到0.48后停止,电源指示灯闪烁约4秒后熄灭。拆机查3V、5V供电正常。查北桥,CPU供电0V。查南桥电压有1.02V 3.3V,晶振0.2V,工作条件基本具备。分析:按开机键指示灯亮,说明IO应当问题不大,再查电源管理芯片813LN,发现第六脚susp# 信号无。查资料发现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因此怀疑南桥有问题,刚到手cf360使用热情正高呢,上机加焊南桥,看到锡珠一个个发亮后,停止加热。令却后上电,怪哉,待机电压0.042,有变化了,心头狂喜,按开机键,电流一路升到0.78。估计问题解决了。接屏,再开机, 金种子酒业的loge 出来了,本机修复。

网友:
有点费解  楼主把待机电流偏高的定义太精确了  高0.004就是偏高

网友A:
虚焊了,看来新人掌握上电时序还是很重要的,楼主的待机电流,也在给电池充电嘛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说的太复杂了

网友:
就是南桥虚焊哈哈哈

网友B:
讲的太曲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太曲折了

请问你拿到手就加焊吗?  难道你不跑下电路?不分析下原因? 因我以前没修过这电脑,所以费了不少的心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了,看来新人掌握上电时序还是很重要的,楼主的待机电流,也在给电池充电嘛

没上电池就这么高的电流, 最先我以为有短路,后来没发现.所以搞曲折了.

网友:
这机子,南桥虚焊时待机电流高些, 加焊后反而低点是什么原因呢?  请教高手

网友:
我也还  纳闷  怎么 待机偏高    跟南桥虚汗有关系?? 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