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1-12-06):
电脑开不了机,插上电源按开机键没反应,几经检更换所有东西,还是没法,最后只能把电源24PIN接口中的两根线短接,能开机,能正常使用 ,现在插上电源能转的风扇都转了,可是还得按开机键才能开机,求解释啊。。。。困扰好久了。。。

补充内容 (2011-12-10 03:36):
其实我说得很清楚了,只是可能泪们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罢了。。。枉我一世英明,被泪们百般羞乳。。。

网友:
不按开机键那要按什么键开机呀

网友:
不按开机键按什么?

网友:
不按开机按什么??

网友:
按开机键开机是正常的呀,是不是你清除CMOS的跳线帽搞错了,看看。。。。

网友:
主板坏了吧?

网友:
你可能是说不能正常关机,要按长按开机键才能关吧

网友:
听得稀里糊涂。

网友:
楼主还是先学语文比较好

网友:
呵呵,就是嗷按开机键啊
不然你按什么键哦

网友A:
一定是电源坏了

网友:
*脏话*靠,这在说什么呢,开机当然按开机键了,不然你按什么

网友:
楼主表述现象不清奥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开机电路有短线了 所以要短路电源强制开机,跑一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
其实我也没看清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呃,表达得不清楚,我是想知道最有可能是主板那里坏了。。插上电源能转的风扇都转了。为什么就没有直接启动起来呢,还得按开机键才能启动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电源坏了

呃,换了新电源还是一样。。。

网友:
表达的很 模糊啊

网友:
主板坏了  修主板吧

网友(2013-07-02):
面板出错了吧

网友: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