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信息显示未知,电量显示0% 充电压降只高0.1V

楼主(2011-12-06):
请问,IBM机器,电池电量先先到 H8  然后通过什么显示到显示器上的?过程是什么?如果无法获取电量信息,比如电量打X 怎么去维修?思路?

网友:
电池锁住了吧?具体什么型号?看是电池内部管理芯片组合,然后解锁,常用软件SBWorkshop,电芯不行的话还要换芯

网友:
电池小板换过了,是去黑三角那种的!

网友A:
电池小板上有eprom,里面记录电芯的相关信息,直接换板不一定行,必须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小板上有eprom,里面记录电芯的相关信息,直接换板不一定行,必须重置

用什么软件可以重置?》

网友B:
电池坏了或者检测部分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或者检测部分坏

你来灌水的吧!

网友D:
LZ
你是想修电池?
还是换了电池后,主板还是不能识别?

网友A:
用SBWorkshop3.71重置,当然得正版的软件,操作很简单,你仔细看看小板上得芯片是什么型号组合,自己做个接口(简单,网上有资料),把eprom芯片焊下来连好,软件里选好型号,重置完,焊回板子,连好电池,就好了

网友:
另外,芯片组合不同,其重置的方式也不同,你把芯片型号说一下,给你出出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BWorkshop3.71重置,当然得正版的软件,操作很简单,你仔细看看小板上得芯片是什么型号组合,自己做个接 ...

请问楼主 这个接口需要什么硬件支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来灌水的吧!

从来不灌水

网友A:
并口连接,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你是想修电池?
还是换了电池后,主板还是不能识别?

换了电池后,还不识别,H8也换过! 电池可以开机运行XP。不显示电量也无法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口连接,看图

这个挺有门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