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 电路图

楼主(2011-12-06):
怎么看驱动板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找型号一样的图纸慢慢看啊

网友A(2012-08-16):
上哪找图子啊 给点指示

网友B(2012-11-04):
我也想学修液晶显示器

网友:
液晶显示器没多少东西 认真点就ok了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我也想学修液晶显示

网友(2013-11-03):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驱动板实在没必要去完全看懂。只需要判别信号输入部分、时钟、复位、存储(程序)和总线工作是否正常就行了,这几部分故障占驱动板99%的可能

网友:
多看看,先混个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