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鼓包怎么搞。。。

楼主(2011-12-06):
鼓包了 还能搞吗。。。。跪求高手啊
显卡

网友:
都鼓包了怎么搞啊,换个新的吧,没得搞了,自己换一个新的显卡就好了

网友:
鼓包没有搞了

网友:
是芯片鼓包,还是电容鼓包?电容鼓的话换了就是了。

网友:
显卡电容爆多见,鼓包不知是什么东西》】

网友:
额 是说GPU鼓包了吧 没的搞了吧 买块新的吧

网友:
鼓包还能用吗?能用就没事

网友:
电容鼓包换了就可以了,其他鼓包换新的吧。

网友:
换电容啊。。

网友:
一般情况换电容试试。

网友:
是什么鼓包,PCB?(加热PCB后将PCB鼓包压回去,但要小心);电容鼓包是不是电压太或电流太高,换好一点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说电容鼓包了吧,代换了就可以了。。能修好。耐压值不能比原值低。

网友A:
直接换电容啊。不用多少钱的啊,自己动手

网友:
你量量是否短路了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 上机试试 短路的话没辙了 这能是换了

网友:
N卡如果长青春痘了。有点可能!
如果A卡的话 直接换了。

网友:
一个字换,注意电容的型号

网友:
电容鼓包就没事,芯片的话就完蛋了~~~

网友:
要看是什么鼓包,一般除了GPU应该一般问题都不大

网友:
电容鼓包只要更换不就可以了,我的显卡是显存坏了,而且还找不到显存,我真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