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W无12V ,5V。感觉是通病

楼主(2011-12-06):
最近修过一批网吧的现代N91W。故障是插电源线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拆开机器,电源板如下图
通电量12V,5V。发现有的电压很不稳定,有的干脆没这两个电压。个人感觉像负载短路,于是先断开12V供电(就是剪短图片中红叉叉标示的线),发现12V 和5V都稳定了。于是直接剪板,只要下图的部分。12V,5V控制电压直接接到通用高压条上。十几台都是这样搞好的。。

个人感觉高压部分非常容易坏,上次修个22寸的液晶电视,换通用高压条,没22寸的高压条,于是用19V的替代,客户用了1个多月,高压条又烧了。应该是带负载能力不够。这个机器爱坏高压我估计也是同样的问题,设计缺陷,修好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换掉安全。

网友(点评):
高压板上有短路的地方,你查到了,能省很多钱,

网友A:
应该是高压的mos击穿了  换通用板是下下策

网友(点评):
十几台一台一台的修太耗时间,直接换,2个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
通病的好办只要修好一台剩下的就好办了

网友:
这么多,如果问题解决一个就全解决了呀。

网友:
我是先修高压修不好了再换高压

网友:
这机器很喜欢坏高压的4606,但是换了挺不了多久还是会烧,所以这机器我也是全部改高压解决,避免返修。。

网友:
直接改通用高压是明智的,省时间,且稳定

主要是要控制返修

网友:
高压部分相对来说最容易,不修直接换的话,成本高啊!

网友:
一个高压板多少钱一个MOS管多少钱  改板  要花多少时间  这些你算过没有   我这死了

网友:
十几台犯同样的毛病 ?有点夸张把

网友(点评):
要不怎么说是通病呢

网友:
我喜欢修出来,不喜欢改,搞得里面很乱。。。
这板我手上有一块,是同行朋友修不了,给客户换了,然后送给我的,我换了电容和一个4606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通病的话找到问题就好办多了  这样的话可以省很多RMb

网友:
一般都是12V短路嘛,直接对地量12V就知道是不是那个管子坏了,换个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修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换的管子又坏了还是改了省事

网友:
我觉得还是修好改有点跟钱过不去

网友(点评):
有研究的功夫 可以修其他的了 效率啊。。呵呵

网友:
我一般都是修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高压的mos击穿了  换通用板是下下策

同意  高压板最容易坏的就是MOS管和高压变压器   这东西修显示器是一定要有备的。好的品牌机修好能用很久而且成本也比换低。

网友:
还在保修呢

网友:
  换高压板省时点  修高压板也省不了几个钱   (也不一定有那么多零件换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教一下是怎样断开高压供电的?具体方法是怎样测量,很多电源板都不会断开这个高压供电

网友(点评):
很好看啊 找25V的电容 基本都是通过导线或者保险连接到高压 拆了保险或者线就行了 基本电源板的25V电容都是和高压有关

网友:
如果实在难找的话,那可不可以直接把高压包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