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电源管理芯片啊

楼主(2011-12-06):
今天接了块七彩虹p45主板 是独显大板 来时是不复位 查各供电正常 换了io好了 可是客户拿回去开了次机说就又不行了 故障依旧 换io不行 后来把cpu核心供电芯片好了 正在窃喜时怪事有来了 又没复位了 有换一个有可以了 可是过几分钟就又不行了 反复换了几个都是这样 从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cpu供电mos管也换了 还是故障依旧 求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先顶一下 在线等啊

网友:
解决了说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连场管一起换

网友:
电容也一起换

网友:
电容 场管都换了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会发烫吗?查下供电看看

网友:
又不行了是不跑马还是不亮机啊

网友:
你可以试着查查 电源管理芯片 外围的电路看看 有没用!

网友:
这种板子不用修了

网友:
一起换啊,上下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及细查周边小元件。

网友:
你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CPU旁边的电阻 电容短路或开路了,仔细查查线路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一般遇到这样的就没思路了 蒙圈了就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咯

网友:
供电IC坏了有发烫的迹象吗?还查查IC个条件吧

网友:
顶上去,想知道结果

网友:
顶住了、在线等 。

网友:
从你描述中问题应该不出在电源IC上,应该是芯片外围元件特稳定性不好,特别是电容可以换一下适看,因为你换IC时,风枪吹热的时候能好,但冷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