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 大问题

楼主(2011-12-06):
联想 lxm-l19ch 液晶显示器 开机过30秒左右 灯管就灭了 电源灯还亮着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换高压条点灯管试下.

网友:
灯管 可能性 比较大

网友:
先换高压条试试,不行再灯管

网友:
灯管 老化 比较多 高压变压器 有短路 也有可能 刚修到 一台 点几分钟 两变压器 温差 很大 过一会就 灭了

网友:
C5706的机子,先查一下高压板吧。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高压 要么灯管 楼主排除法看看

网友:
会不会灯管接头那里打火哦。

网友:
高压板可能很大哦

网友:
联想的机子灯管坏的多,高压打火。把导光板烧坏的经常见,还是先测灯管后换高压板
同意楼主:
2.0
wgq806907211
同意楼主:

网友:
个人 认为灯管 或电容漏电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
还是先检测下灯管吧 再不行换高压板

网友:
这也不算大问题啊。灯管,高压板问题都好修的。

网友:
修高压电路啊

网友:
看是哪家做的!EMC代工的灯管和高压板都容易坏。aoc和群康做的就是高压板容易坏!楼主的因该是aoc代工的l119ch 后缀是c应该是aoc代工的 EMC做的是AH或者是BH

网友:
灯管不良,高压保护了吧。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灯管问题 高压一般很少坏 很多的

网友:
灯管 高压条代换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是灯管,我修过好几个,都是灯管坏了,灯管线烧坏了,把卡灯管的管都烧坏了,最好是先测下灯管在换高压板,高压板的几率很小,建议你直接拆屏,看看灯管怎么样了!

网友:
先把灯管测下啊,

网友:
这种情况用替换法最好了。例如从废屏上面拆两组好的灯管下来。接上此故障机测试如果一直亮着不会灭,那就是你那故障机的灯管有问题,如果还是灭了。 那一般是高压板上面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但是是HKC的,点一段时间就灭了,,拆开后电源板没有问题,,估计是灯管,以为我这是售后,没办法拆,所以就返厂了,

网友:
换灯管要小心,,,别玩坏了,,屏

网友:
这样就要先测试灯管,
还有就是先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12v双二极管有没有坏
之后就要看看高压部分,换一个高压条试试就明白 了

网友:
先高压板 不行再整灯管

网友:
千万要小心 我 已经陪人家3块19寸屏了 1000多没有了 家里还有三个19宽屏的 壳和主板呢 屏陪人家了

网友:
这个百分百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