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m的cpu供电

楼主(2011-12-06):
  技嘉845gvm的cpu供电,每相供电有三上mos管,哪个是上管,哪个是下管啊!还我测其中的两个S极是接地的,和第三个S极的阻值只有70欧,不知道是怎么连的!

网友:
上管是12v,下管就是CPU的供电了

网友:
把CPU拔下来测,这样测的阻值才正确

网友:
上管应该是一个吧,两个下管。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下管有个脚是接地的

网友:
D级接12V或3.3V的是上管G级接控制电压,S级接下管的D级和接电感,下管S级接地。

网友:
量CPU12V黄线 与哪个通 哪个就是上管嘛

网友:
在论坛搜个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