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除方正软件保护卡。

楼主(2011-12-06):
怎么去除方正软件保护卡。刷了bios,格了硬盘都不能装系统,也进不了pe。请求帮助

网友:
软件?卡?到底是软件还是硬件的?软件的话,如果能找到没有包含保护软件的BIOS当然最好,找不到就只能在装系统前先卸载或关闭这个软件,我碰到过网络精灵这样做就可以,不知道你的可不可以

网友:
把里面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下看看

网友:
现在是一ghost完后,重启死机。怎么办?

网友:
楼主看看是什么主板,刷成工厂的就行了

网友:
反正我最讨厌方正的品牌机,垃圾,基地里有关于修BIOS的软件,把保护去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