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450ROG认到声卡播放无声及THINKPAD SL410报0701USB错简单维修两例!

楼主(2011-12-06):
例1:今天接到一台gateway450ROG的机器,客户说是能播放没有声音。这种机一般都是先软后硬,先重装系统,从官网下驱动(可惜在官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这个驱动),只能用驱动精灵驱下试试。试过后现象还是一样。换了多个版本的系统还是一样的,而且声卡是AC97的声卡,驱动没真么难搞。故拆机检测。
拆开机可以看到版号是广达代工OA2,打开图纸找到声卡所在,如下图:

测试供电1PIN、9PIN是3.3V正常,25PIN、38PIN是4.87V也是正常的,再量27PIN VREF这个信号为0V,不正常。断电,量该脚对地阻值为0欧,看到应该是芯片坏啦。摘掉芯片再量,仍然是0欧,不是吧!看图纸该脚还连着个电容C668,将该电容去掉,量阻值为无穷大,将声卡按上再量阻值为380欧,正常。上硬盘开机进系统放歌,声音出来啦。到此修复结束!
例2:第二台THINKPAD SL410的拿来显示报0701错误,按英文解释应该是USB有问题。拆机,量3个USB口5V供电的对地阻值均为568欧,正常。上电量5V供电均出来啦。怎么还报USB错呢。仔细看下图纸发现除了前面三个接口是用USB供电外,还有个USB4PWR这个供电(如下图),

量它对地值为0,看到是它造成报错的啦。这个电压是给E-SATA接口供电的,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连着几个电容,看接口没有物理损坏,只能拆电容啦。拆完C127后再量对地阻值是恢复为560欧,接电源开机看显示不再报错,到此修复结束!

网友(点评):
很不错啊,加分

网友:
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打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看楼主修得很轻松,思路分析很重要,USB报错,按以往经验,都去杀桥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两个好的经验,有技术含量值得学习

网友:
细心成就一切!

网友:
电容确实是很爱坏的啊

网友:
我也修过认到声卡,不能发声音的维修,也是由于VREF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看来都是秒杀啊!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2012-01-18):
第2个例子要是我的话可能要逗一大窜了。

网友(2012-02-17):
电容击穿的机器修起来没有后顾之忧挺爽的,特别是大短,主供电击穿的那种,秒杀好收费,不用担心返修。

网友(2012-09-17):
我觉得现在新点的机器电阻怎么坏的挺多的,电容倒少些了。比以前的,不知道大家都相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