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液晶屏 暗屏故障谁研究过

楼主(2011-12-06):
  现在很多廉价笔记本,都采用了140寸LED屏,既然 用这个,也避免不了出现暗屏故障,谁能出来讲讲其工作原理,以及LED液晶屏上的升压电路,是如何通过适配器电源电压或是电池供电电压,在按下开机键后,实现升压,来驱动发光二极管工作的。 最好有电路图,一起来研究一下! 让我们的知识更丰富一些。新手期待!!!!!!!!

网友:
期待中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从亮度调整关键脚查起

网友:
电荷泵升压原理,去百度上面搜就知道了,二极管显示也是扫描点亮的,暗屏无外乎是升压芯片坏,或是升压开启没有,LED灯珠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2021-08-07):
显示器的LED原理一样,保险,电容,二极管,电感

网友:
这里藏龙卧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