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IXUS60相机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1-12-06):
  修一佳能IXUS 60数码相机,客户送来时的故障是,开机没反应。据客户反映当时借给朋友用,在朋友用完换回来说是没有电了,于是换了块充满电的电池换上还是一样!
  当时我怀疑就是电池的原因造成的,便在上边下功夫查原因,最后还是把它排除了。拆机找出电源板来,量待机电压,问题出现了,整板没有待机电压,关键是数码相机非常精密,电路板是好几层的,根本没法泡电路!(检查了电池跟电路板的触点,没有问题的)这下实在没有思路了,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了!!!
还有线索就是有时待机电压为1.2V 有时为2.3V 有时为0V 这下更加确定是电路板虚汗了,但仔细查看,焊工非常好,根本不存在虚焊,最后是在没有思路了,不修了!
早晨没事又拿出来看,突然在电源触点端反现了个电感,因为这种电感不同于其他的样子,他是绿色的,我猛地一想这就是电源抗干扰电感!断电量电感两端阻值,发现无穷大(跟电源正极是串联的)。哈哈原来是电感断路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有电压,有时没有,有时很低,已经接触不良。换上后,开机正常!!
电感断路是很少见的,今天让我碰上了。
等客户来拿时又出了新故障,拍照、翻看键失灵!!晕晕 不解

网友:
电感虚焊还是常见的

网友:
佳能的电感经常虚焊。要仔细哦!拍照键和回放键无效,这可就有些麻烦了。首先要确定排

佳能的电感经常虚焊。要仔细哦!拍照键和回放键无效,这可就有些麻烦了。首先要确定排线接口有没有氧化,按键本身没有失效。再看按键排线连接到主板上所经过的线路上的元件有无损坏。。

网友:
客户拿走不修了,钱没挣到啊、

网友:
接收顾客相机的时候要和顾客讲明,相机故障不明确需要检测,检测故障的时候我们维修人员往往给顾客的相机就修好了。这时不要急于打电话给顾客报价格,而是要仔细检查相机各项能功是否正常,并放置观察一天,以确定相机修复的相机是否稳定!楼主下次应该有经验了!呵呵!钱慢慢赚,不要急!

网友:
路过,看下,修相机的确是个细心货,修好能要出前来才是硬道理

网友:
那你就再让他放着再修啊。。 那样多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