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

楼主(2011-12-06):
精英915开机针对地200欧姆,上拉的电阻也断了,是南桥挂了吗,没图纸,好像开机针没到io呢?好像去了南桥?

网友:
就把南桥换了再说嘛

网友:
直接到南桥那就是南桥独立开机不经过IO了

网友:
把断开的电阻装上,看待机正常不,能不能触发。

网友:
把南桥拆下来量下

网友:
短接绿黑线能开机吗?

网友:
测南桥挂了没,打一下USB数据线。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打下 USB 数据对地阻值 或者3VSB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