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图软件在win7系统下无法使用

楼主(2011-12-06):
华硕点位图软件        TSICT华硕点位图软件      在win7系统下无法使用,该如何解决,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
华硕点位图软件

网友:
  这个问题呢,哥我成功的解决了。。。。下我的附件

       附件在4楼, 一下字点错了

网友:
我装的正版WIN7旗舰版,可以使用点位,不行酒换个最新的WIN7

网友:
哦,那个也是,安装上不好用哦。

网友:
可以用的啊

网友(2012-01-17):
这个是可以用的。

网友:
dkksk可能是不支持不哟

网友:
楼主这个不会吧,一定是你的版本不对,我就是WIN7没有你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为啥一定要在WIN7下用,改XP

网友:
你到系统之家弄一个WIN7 完美破解的  我现在就用着呢

网友:
哪这么麻烦,上网去找一个 MSVBVM50.DLL 然后把它丢到 Win7 目录里边的 system32 资料夹后,就可以用啦

网友(2017-05-03):
不知道为什么在win7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