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池维修可行性调查

楼主(2011-12-06):
         我想大家都知道笔记本电池重要性。原装的都300左右        旧电池修二小时待机的要150左右          据我所知大多数电池不能用是其中一个电池坏了造成的。也就是成本很低。似乎有利可图   笔记本会越来越多。电池的维修和修笔记本为 1:3  (按时间来算 )    不知道各位的店里可修电池?  全套设备的多少钱? 大家一起讨论下。各位有什么好的见意请一一倒来。。。  或在自己的小店里加个修电池一项       或合租一个小柜台专修电池      可行吗 ?

网友:
这行没什么可不可行的,已经很多人在做这行了。

网友:
额  怎么好少碰到电池坏的啊

网友:
啊。那的投资多少钱?要买什么设备?点焊机一个。还的要测电池电阻的仪器不知叫什么  还有一个像机柜一样的东西不知叫什么?   知道的发表一下

网友:
测电池内阻,通常是毫欧级别的,电池虽然有保护芯片,但是还是要配内阻的,内阻差太多是不行的。

网友:
需要专业的设备吗?

网友:
有没有正在修电池的? 介绍下需要什么仪器    分别多少钱?

网友:
修电池  量少啊  只有一线城市才可以做做

网友:
而且好多人电池坏了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