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3E,LED显示器电压跳变问题!

楼主(2011-12-06):
一台飞利浦193E LED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屏幕无显示。本以为电容鼓包,拆机后发现 无鼓包电容,电源IC旁边电阻,二极管正常。光耦换过,开关管换过,431换过 负载也断掉。后13V电压一直跳变,一般就在13V和17V之间跳。因为是LED的手头上没有电源IC.电源IC型号是INN801。苦恼啊 请问这个IC有没有能代换的?或者是故障不在IC这里?

网友:
还有一个是全板电容我也换过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电路啊

网友:
不接LED背光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这问题不像是电源IC吧  以前碰到过LCD的 这种问题  后来换板搞定的  板上东西都快换完了

网友:
不是不是接背光的问题 我把板子拿出来断开 所有负载 还是跳变  唯一可以的就是IC 但是手上没有

网友:
改电源,只有这样了

网友:
驱动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电源 管理块试试吧,我修过多台LCD就是这样,还有就是检查电源初级反馈回路的电阻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IC边上有个小电容,有问题也会引起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