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CR31掉电。能进系统。。。

楼主(2011-12-06):
接到一台索尼。故障是掉电。机器可以进系统。用个6-7分钟后掉电。温度正常。显卡换过了。是ATI的显卡。965的北桥。看到别人说换个CPU供电芯片8770.我也换过了。效果一样。没思路了。遇到过这问题的帮忙说下。。。。谢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A:
每次进系统都是6,7分钟???还是掉电之后再开比第一次掉的快,如果每次都能坚持6,7分的话换根内存试下,第二次掉电时间缩短的话就是温度的问题了,元器件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次进系统都是6,7分钟???还是掉电之后再开比第一次掉的快,如果每次都能坚持6,7分的话换根内存试下, ...

元器件的温度挺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元器件的温度挺正常的。

换cpu试试看下,cpu会导致重启不过几率很小,能试就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试看下,cpu会导致重启不过几率很小,能试就试

已经换过了2个CPU了

网友:
这个有点棘手了。是不是散热部分哪里没做好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SONY的机子,也是跟LZ差不多问题,不定时掉电,LZ有解决没有

网友:
慢慢来 先软后硬!。还有接口接触不良,电压不对!都会引起的,你用他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
晕倒,首先看掉是不是有规律的,如有就要看掉电时是哪一个电压发生跳变,或者是北桥虚焊.单板掉电不?你要各种情况都试一下然后才能把范围故障缩小.单板掉的话建议有吹风加热主板再看掉电时间有没有变化.

加热主板再看掉电时间有没有变化? 如有变化说明什么呢??

网友:
路过,有见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不稳定?

网友:
不进系统,最小法测试看看要掉电不,可以判断是不是用大电流才掉电,

网友(2012-01-12):
上次也CR系列 ,GD1的板子,也是10来分钟掉电,所有桥都换过,还掉,准备还给客户时,把新的桥拆下来,随便找了原型号的拆机显卡,不是他原来自己的,奇迹了,做完看电影都不掉了,到现在还没高明白

死马拿当活马医,还真被你给医活了

网友:
看来SONY CR的机器掉电问题绝症,原来和我一样也有很多人修不好,要不把CPU供电的的开关管全被换掉试下,有人这样修好过

网友:
看看导热管会热不!有时候导热管不热 温度也测不出来 也会掉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掉电的  但初步判断是BIOS的问题,现在正在下。

网友(2012-03-06):
遇到了,我也遇到了....这问题也是没发解决的呢!有说是19V滤波问题的,不知道怎么办来的  有谁修好的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