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亮线的原因已经显示器驱动板的维修原理

楼主(2011-12-06):
我看论坛里面有很多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维修经验,写的都非常好。
我也没啥维修经验,就知道液晶屏的结构,所以发表引起液晶屏亮线的原因:
请看下图:

        在白色画面拍摄的亮线

      引起亮线的原因是ITO线路断路(200倍显微镜拍摄)

看来以上图片我想应该会有人问ITO线路在那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ITO线路是怎么断路的?

我想换过灯管的朋友都会注意到液晶屏有两边(大部分)是涂有黑胶
而黑胶所覆盖的下面就是ITO线路已经COG绑定IC(黑胶主要防止ITO线路刮伤、氧化等情况)

ITO线路有黑胶保护怎么又会断路?
那就是在涂黑胶之前存在轻微的刮痕,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放置,刮痕慢慢的扩散
导致线路断路,从而引起亮线

引起液晶屏亮线或者是一半显示器花屏一半显示OK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1、ITO线路断路(无法修复)
2、ITO线路上的绑定IC
3、FPC软性线路板
如果你的液晶屏出现以上情况,我介意还是买个新的比较好
因为维修液晶屏需要专门的COG压卓机、FPC压卓机,一般维修费都快赶上买屏的价格了
而且维修后的不是很稳定

以下附件是工厂内部质料,主要内容:
1、显示器液晶屏的构造
2、显示器驱动板的维修原理
3、一些常见故障的判定
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主好人呢,原来以为这种情况是面板出现了问题,现在看来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面板包括液晶玻璃基板跟绑定呀!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研究了,,一般条件下也维修不了的,,

网友:
看到这种情况,我肯定是直接让客户换屏,根本就不用提及修理的可能性

网友:
难怪,我们本地技术最好的液晶显示器维修师傅和我说:他就是除了屏坏了没办法修。

网友:
原先一个长城的显示器换完灯管之后就是中间那一天线了,很惨啊

网友:
这个就是知道,也没办法修,上面那个附件里的维修过程要是要热压机还是不用下了,看也白看

网友:
就目前的技术来说 ITO断线引起的亮线.有很多也是可修复的.可重新接线.
TAB 也就是屏上的驱动IC 也叫FPC.就那个软排线 引起的亮线 有配件也能修复.热压机现在已经很便宜了.4W左右就能买到一台.

网友:
换新的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网友:
排线压膜处没接到也会出现一坚线,

网友A:
好想进工厂学习一下

网友B:
有时候换灯管的时候  不小心会出亮线    非常要命

网友C:
哥,我一看你头像就知道你是专业修屏的,目前更换一颗绑定IC多少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想进工厂学习一下

呵呵~~~~进工厂学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都是靠长时间加班加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换灯管的时候  不小心会出亮线    非常要命

可能是不小心把排线处给折伤了或者是松脱等情况。
拆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拿轻放,不要随意把排线折来折出的,多换几次你自己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我一看你头像就知道你是专业修屏的,目前更换一颗绑定IC多少人民币?

拿19寸来说.价格在90-100元左右..如果量大价格可以优惠..

网友:
可能是不小心把排线处给折伤了或者是松脱等情况

网友:
是不是屏排线断了?亮线经常有,也是拿去给专门修屏的人修,他们好像换了屏排线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又学到了新知识,对我一个新人来说

网友:
网上有那种亮带修复的小东西可以买回去试试,不过我买了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