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拔掉电源就白红绿蓝屏,循环

楼主(2011-12-06):
三星X10拔掉电源就白红绿蓝屏,循环的跑,不拔电源一点事都没有,拔了就白红绿蓝的循环跑,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哪你自己分析一下了,用电源没事,用电池就有事,不会是电池的充放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A:
以前遇到一个是显卡的问题,你那个看看是不是显卡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一个是显卡的问题,你那个看看是不是显卡供电不足导致的。

供电也没什么问题啊,都很正常

网友B:
外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显卡的几率还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显卡的几率还很大,

内接就白红绿蓝屏,外接直接黑屏,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短了吧,啥型号的啊,啥配置之类的

网友:
分析不出来啊

网友:
把公共端的管子换掉看下

网友:
{:soso__12391973748887517339_1:}

网友C:
把公共的管子换个试下,也就一下的事,有可能那管子功率不够了,像公共端的管子也可能用大功率的2极管代替

网友:
公共端的管子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公共的管子换个试下,也就一下的事,有可能那管子功率不够了,像公共端的管子也可能用大功率的2极管代替

我试试看吧,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