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液晶电视板,可以使用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吗?

楼主(2011-12-06):
通用液晶电视板,都是12V供电的吗?如果使用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则只使用其中的12V。由于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稳压取样是在5V上取样的,如果只接12V的负载,不接5V的负载,则12V就稳不住。给5V接个假负载,可以吗?假负载多大?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只要功率够用,就可以,,

网友:
谢谢zhangxunhai 师傅指点!是采用:给5V接个假负载的办法吗?假负载多大?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其实最不要这么改。进入电视板上的12V,,最终也是先变成5V了,,
所以你把原来的电源板5V接电视板上的5V。。并把电视板上的12V-————5V功能去掉,,原电源板的12V还要接在电视板的12V上,估计电视板上会有其他电路使用这12V吧,

网友:
这要看你要驱动的屏是多大尺寸的,屏尺寸不一样,灯管的参数不一样,所要求的高压板供电电压也不一样。功率足够的话,高压板供电如果是12V,小尺寸的屏(26寸以下)也许可以。26寸以上的屏,高压供电大部分是24V的,灯管数量从十几根到三十多根不等。考虑到节能的需要,现在的液晶电视正常工作时和待机时功率相差很大,电源电路都设计了主动式PFC校正电路。电源有主电源部分和副电源(待机电源)部分。电视待机时主电源不工作,待机电源只要一通电是一直工作的。主电源是否工作是受控于驱动板开机电路的。大尺寸液晶电视工作时不仅需要12V,24V,有的还需要18V(音频电路)和其他电压,电源功率要求100W以上,普通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功率达不到这个要求。而且液晶电视的电源部分一般都用到多颗芯片。有的电路结构也不是普通的开关电源,而是它激式的半桥电路

网友:
估计楼主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手头有一块电源板,电源板的常开电是5V的,但是驱动板是12V,现在光有5V没有12V,他想12V持续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