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显卡敲胶!!!

楼主(2011-12-06):
今天接到个t61 开机显卡报警 用热风枪 吹显卡 显示好了 这样管不到多久 于是开始重植显卡 t61出了名的难搞 取下来芯片上掉了3个焊点 主板上掉了6个 主板感觉应该接线还有希望 芯片报废 在淘宝定芯片后天到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芯片
显卡

网友:
t61 有很多都是空点 查一下点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芯片掉点的倒是很少

网友:
掉点是因为温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现在三温段的机子做这种主板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网友:
温度高了 怕 北桥爆锡 芯片加爆 上部温度在235 下部265 不会低吧 延时很久了 冒很大的烟 当时心跳很快 希望上帝保佑我

网友:
上下温度开到240度,周围用高温胶纸贴好,拆很完美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做

网友:
掉点是因为温度不到位 可适当将下部温度调高10度。取时应将时间延长,当能轻轻铲动黑胶时就可以比较安全的取下来。切记不要超之过急

网友:
我用土炮做了两年了。上百张主板。都还好。基本上不掉点。。只是能用多久成问题。

网友:
温度没达到吗?IBM黑胶就是不好弄

网友(2012-01-06):
有了经验,觉得不难

网友:
有一些点就是空的,看一下图纸嘛

网友:
有方法可以保证百分之八九十不掉电,只是只有少数人发现而已

网友:
一不小心显存就会爆珠是真的。

网友:
要芯片还是要板子?自己看着办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