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不能重启,,

楼主(2011-12-06):
IBM R400 不能重启,,我点重启,,后面关机工作都没有完成,,到0。76A的电压就不动,,一定要强形关机,才能关,,关机正常,,有没有好办法可以搞好吗,,这个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
重启

网友:
把BIOS恢复默认状态,再不行清一下CMOS,放电
同意楼主:
2.0
xieyongyu
同意楼主:
不行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