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看THINKPAD E40 安装官方显卡驱动之后灰屏故障

楼主(2011-12-06):
THINKPAD E4O安装显卡驱动之后,灰屏无画面,灯管亮。安装系统自带显卡驱动正常。无思路,求高手支招。

网友:
在线等,求高手支招。

网友:
你去管网下原装的试下

网友A:
接外接显示器看看
顺便检查下  是否换过显示屏
可能原装是高分屏   换了低分屏   更新显卡驱动后默认高分辨率   低分屏无法显示

或者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外接显示器看看
顺便检查下  是否换过显示屏
可能原装是高分屏   换了低分屏   更新显卡驱动后默认高 ...

谢谢,我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外接显示器看看
顺便检查下  是否换过显示屏
可能原装是高分屏   换了低分屏   更新显卡驱动后默认高 ...

谢谢高手指点,问题解决了,就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C:
真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追求官网原装的,建议下个驱动精灵装个新版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高手指点,问题解决了,就是你说的问题。

以前有个客户  是台式机  把电脑抱到电脑城  做了个系统   回家之后开机不显示   然后给我打电话  上门解决   结过就是分辨率的问题   笔记本一般开机不显  先接外接屏幕    检查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追求官网原装的,建议下个驱动精灵装个新版的驱动

呵呵,客户自己去更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客户自己去更新的。

告诉他系统 不包,官网驱动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告诉他系统 不包,官网驱动有问题。。

哈哈,谢谢你。

网友:
开机画面也是灰的?如果不灰就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谢谢你。

系统本来就不包,还是他自己弄坏的,照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