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做显卡后掉电

楼主(2011-12-06):
D620做显卡后电流上到0.8掉电
不插内存也是0.8 掉电
感觉没跑码 三个指示灯同时亮 同时灭
cpurst也正常了  显卡与北桥全部换过了 还是老症状
BIOS也刷过了 原本只是花屏 求指教

网友:
楼主一下动了这么多东西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不会是内在槽虚焊了吧,

网友:
楼主动了这么多,可能已经造成二次故障了,注意板子有没有掉件

网友:
没有把故障夸大 还是老症状

网友:
这个机型我也碰见N台了,我怀疑是做Bga板子内部出问题了。可能温度太高了吧

我也碰到,

网友:
怎么会呢 板子很结实啊

网友:
这板子有个小通病 是CPU后面有个小芯片(4边有脚的)把加焊就好了  我遇到过两台

网友(点评):
8632我都换过了

网友(点评):
不排除这个中。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掉件了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没做好,或者是板层加热时出了问题。

网友:
我感觉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