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 电压对电脑的影响

楼主(2011-12-06):
      今天早上一客户拿两个电源,照样子买了两个同样品牌的电源。下午 ,又来了,说让我过去一趟,说硬盘又坏了。让我帮着看看,我还想那 ,这电脑咋的了 ,被虐待成这样??
     过去一看,才知道,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由于错误,把380的电压接到民用电220伏上了 ,导致电脑两个电源烧坏,然后,居民说硬盘也不好了 ,有坏点,他让我帮着看看,我看这些居民很生气,他们下了hd tune软件,检测,硬盘不健康:160的一个 。80G的一个,说不光电源,硬盘也坏了 。
     凭我经验,硬盘损坏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 但当时看两边的样子,没敢下结论,期待高手。

网友:
不关硬盘的事

网友:
电源给380V一搞直接挂了。主板更不用说启动了,没有主板启动的PG信号,电源从哪里输出12V?硬盘哪坏得着~~~

网友:
如果硬盘是烧糊了,肯定是电源引起的,有坏道就是使用不当形成的,不关电源的事。。。。

网友:
如果当时正用着电脑呢,会有什么影响也难说的

网友:
这样的电脑我修过,当时是电源里的两只大电容爆了电解液都漏出了,用知接法电源还能正常输出各组电压,接上主板还能触发但不跑码!!把那两个大电容换掉后一切正常,是今年三月份修的

非常统一你的意见啊。我也曾经这样检测过

网友:
二相會有380V 怎麼接的 ?

网友:
硬盘长期在供电不足的情况下使用会导致坏道产生,但是你描述的情况和硬盘的坏道关系不大。硬盘坏道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为损坏除外),不可能一瞬间就产生坏道了。

网友:
应该是接到两根火线上变线电压380V了,这个会烧一大片,如果电源质量好的过压保护措施给力的话损失小点。

网友:
一般不会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