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老是跳出: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ROM

楼主(2011-12-06):
今天下载了一个windows镜像 (安装版),刻成安装盘之后,装系统时,老是跳出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ROM,  按任意键   也可以从光驱启动,因为下载的是安装版    安装过程需要重新启动下,这时又跳出: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ROM,  不按键    过不去    按了键    又开始重复安装步骤,一开始   怀疑CMOS设置问题  ,搞了好长时间   都不行    ,换一张光盘好了    ,原来是光盘镜像的问题,在此请各位留意下

网友:
怪自己的,下的啥鸟镜象。

网友:
复制完文件重启的时候,把光盘拿出,之后提示放再放

网友:
应该是镜像刻成安装盘的问题,否则就是镜像的问题。

网友:
弄完了,把光盘拿出来了

网友:
我一直用萝卜,很好使

网友:
安装版的萝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