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大家不要见笑

楼主(2011-12-06):
今天手来台笔记本,用电源适配器可以上电,电源指示灯亮的电池可以冲电,我用可调电源就是开不了机,不知道,是我的电源线有问题还是???

网友(点评):
是什么机器,确定把电流开到最大,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转接头合适吗?

网友(点评):
CQ40 还有DELL 的中间有识别针···

网友:
可调电源功率不足,电压不够或不稳定纹波大

网友:
要电压对上号吧???

网友:
要电压一样才行啊

网友:
可调电源的电压要和 D壳上标的一样  .而且不能限流. 一般用的可调电源是30V    5A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啊,比如你的可调电源开到几V  几A,,,

网友:
也不说什么本 要是dell的有可能是电源头的事

网友:
山寨稳压电源搞得鬼,正负对接电流只有3点几A,实际上不到5A,有些本本电流很大的。

网友(点评):
稳压电源也有山寨的?

网友:
要看笔记本是什么品牌的.有旳笔记本就是不行.

网友:
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啊?

网友:
联想E290G的  D壳标19V 我把可调电源调到19V,电流我不知道怎么调的, 电源是基地买的安泰信3005SI , 我用诊断卡把硬盘内存拆了用电池跟电源适配器,开机跑E0,第一次搞笔记本,不知道怎么下手,可调电源又用不了

网友(点评):
正负短接 电流调到3.5左右试试看看

网友:
一个是电源 ,另一个是 有些笔记本要 原装电源才可以 的

网友:
我没把电流调到最大, 现在是待机0.004 ,按开机键后就跳到了1.7后掉到1.2又升到1.6之后就在0.6-0.9 到1.2-1.9来回变 ,那事什么问题  ,我把硬盘内存拆了

网友:
点源头的可能性大,HP的适配器头子带用的有的不充电,原装的才可以,所以考虑电源头子试试

网友:
同意,这种稀有情况我也碰到过,不过很少见。因为原装适配器在他包里懒得去拿~~~后来才晓得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我想LZ做维修的不会连 本子后面的写的电压输入都不晓得看的,
我也碰到过不能用可调电源开不了的本本,只能用原装适配器才行~~~~

网友:
要是HP或DELL要有专用头子

网友:
HP或者DELL有电源检测  只有原装电源适配器或者专用转接头才能用可调电源点亮
联想的没听说过有这种情况  检查一下你的可调电源电流是否调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功率不够,见过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