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不充电,换I/O之后 充电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

楼主(2011-12-06):
       HP4411S 不充电,换I/O之后 充电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这是一款独立显卡的机器,解决充电之后,进系统到滚动条就会死机。BIOS的硬盘模式已经更改过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4411  4416  显卡都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IO的时候有没有考坏周围原件

网友:
显卡换过了,会不会BIOS设置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大师级的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IO没有焊好还是周围元件给弄丢了。

网友:
弄过哪自己应该知道的   不行再弄下

网友:
4411 4416,的不开机和BIOS有关,我修过好几台,你看看你换I/O附近的小元件点了没有,我以前遇到,南桥边上的小元件被我碰掉了,会导致近系统滚动条时死机!!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A:
这个很奇怪,目前换主板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奇怪,目前换主板还是这样

要么换个系统装下,或者硬盘重新分区

网友:
这个电脑是我朋友的,系统换了几个主板换了两个,也是这样。不懂这是啥情况,修个电脑怎么就那么难呢?对修电脑失去信心了。

网友:
楼主换个硬盘你就知道了呀,我师傅遇到过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后来换了个硬盘解决

网友:
换内存了,有时很有用的

网友:
有可能还是IO问题,我遇到在滚动条死机换IO好的

网友:
硬盘重新分一下区

网友:
换换硬盘
我才弄过一台

网友:
好的,我试试,但是在充电问题解决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是死机,还是等好久才能进去呢?我的是等好久才能进去,装系统也很慢,换了各种版本,都不行,最后用自带的适配器就好了,呵呵,刷地就进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死机,还是等好久才能进去呢?我的是等好久才能进去,装系统也很慢,换了各种版本,都不行,最后用自带的 ...

死机,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建议楼不装光驱看看能进入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