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必须拔掉电源插头,过一会才能开机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12-06):
插头插在插座上关机再开机就开不了
掉电

网友:
说得不详细,是不通电,还是不亮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是不是电源某个电压的电容不能放电为0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有部分是芯片自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大部分电脑都有的,,,应该是电源大电容放电的问题吧,,必须拨掉插头放了电才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