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测试要点及标准阻止

楼主(2011-12-06):
求主板测试要点及标准阻止(如鼠标第三针对地阻止在多少到多少之间为正常),求全点的

网友:
这玩意,要靠经验的 ,没有标准的

网友:
多找几块好板测试一下对地阻值,心里就有数了,不同牌子的板子阻值不一样,但差别不大

网友:
多测测好主板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主板维修难就难在这一点,没有标准

网友:
P口就六个测试点,一供电+5V 一GND(地线) 两个数据(其中有个是时钟)两空脚。
供电5V正常,两组数据线也就是四个点对地阻值一样(键鼠),一般都是正常的。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就把座子附近的 排容(有的是分开的四个贴片电容)取下。如
P口还有问题的话一般我就不会再到这里找问题了。 像今天师傅修了个UTC 75232L的串
口收发器所引起的 键鼠不能用的情况。我把上面的全试过了结果还是不行就拿给师傅去弄了~~
不知道这样解答怎么样,我也是在学习当中,共同进步吧~~~

网友:
还有高手没,,值在多少在多少一般就是好的,,不要那么准确的数值

网友:
各个品牌不同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