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 不触发维修一例,值得你一看

楼主(2011-12-06):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S31(版号为ED8、是广达代工),客户描述不能开机
接上适配器待机电流0.08,按下开关键不能触发,单用电池也不能触发,立马拆机,拆机后测量开机键上无电压,测EC得供电正常,复位3.3V正常,示波器测32.768晶振两脚均无波形但四角有电压,外围的电阻阻值正常,具体看下面图片,于是直接更换晶振。

更换后开机针电压3.3V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能触发,触发后S5_ON正常抬高到3.3V,但是测到RSMRST#的时候依然为低,断电后测量RSMRST#对地阻值正常,那就是EC没有抬高了,先加焊一遍再说,加焊EC后,按下开关RSMRST#正常抬高到3.3V了,DNBSWON#也有跳变了,但是依然不见电流上去,看来还是没有触发成功呢?测量SUSB#和SUSC#依旧还是为低,南桥没有正常返回S3\S5信号给EC,看来南桥这里可能也有问题了,接着查南桥返回挂起模块的供电,发现都没有,到这里怀疑是不是S5状态下的电压没有产生呢
?也就是S5_ON控制的电压。具体测量数值看下图

+3V_S5和+5V_S5是由+3VPCU和+5VPCU经过PO14和PQ13转换而来,此处两个MOS管得栅极电压有最终由S5_ON,并且由+12VOUT来驱动,实测S5_ON为正常3.3V,但是测量到+12VOUT时确为2.4V,下面来追查+12VOUT的来源,下图就是+12VOUT的产生电路,具体测量值看下面图片

经过上面图片可以看出+12VOUT没有正常产生,断电后测量+12VOUT对地阻值600多,属于正常,拆下测量两个双二极管也是好的,为什么就升压失败呢?还是先看第一部分的升压升压电路吧,把PD17拆掉测量PD16的第一脚可以测到标准的10V电压,装上PD17就又成5V了,不可能啊,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可能是滤波电容漏电或负载过重,滤波电容换过了,故障依旧还是断开PR120试试吧,断开后用示波器测量PD17有了正常的15V电压,刚刚明明测过的+12VOUT对地阻值没有异常啊,难道是上电后被其他电压拉低的?既然这样那就一路一路断开吧,+12VOUT一共连接了三处,分别是PR93、PR61、PR103,断开PR103故障依旧装上PR103断开PR61故障还是一样,最后当断开PR93后,触发开关电流上到0.1左右掉电了,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断开PR93后触发瞬间测量MAINON为3.3V,PQ18栅极为高电平,难关+12VOUT一直上不去了,问题就在这里了,加焊PQ24后,装上PR93,正常触发,电流上得到0.4,看来应该CPU电压没有出来,翻过板子一看竟然没有装CPU,装上CPU、内存,加好散热器和风扇,再次触发,电流那是欢快的往上跑,断电接屏,按下开关,等了一会明基那个LOGO终于出现了,到此此板修复

最后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PQ24为什么会虚焊,因为此机的设计是PR93这一块的MOS管和三极管正好在CPU附近散热器的下面,可能长时间工作后热量加到下面的三极管身上造成的虚焊

最后还是那句话,有权限的捧个钱场,无权限的捧个人场,我毫无保留的写出来就是想赚点积分,觉得不错的请不要吝啬,请加点分,如果都只是看看就走,这样的帖子会越来越少

补充内容 (2011-12-7 18:23):
大家没有发现PR93是个1M的电阻,就算PQ24导通也不可能把+12vout拉低到2.4V,这里解释一下,这个电阻也有可能虚焊并且焊锡有轻微氧化,导致漏电或者导致阻值不正常,但是经过清理加焊后恢复了正常

现在的无铅主板,还真没见过EC虚焊的,老的有铅的也很少
有图有真相的帖子,加分
我去。加焊下EC 能抬高RSMRST# 奇迹了,我加焊过ec重来没好过,

网友:
思路明确,不愧是实地学过的,班长现在在哪啊

网友:
郭强厉害喽。我手里有个DELL老机,有待机电流,不加电。。准备放弃呢

网友:
不错呀  精华 呀   我给你加分 很给力

网友:
思路正确,没走弯路啊

网友:
这个修机过程如同行云流水般。。顺畅。。赞个

网友(点评):
不错就给加分啊

网友:
今天分用完了。。。明天继续哈

网友:
思路明确,帖子也写得不错,引用的图片处理得相当好,还得多向你学习学习,才能把帖子写丰富好看。

网友:
看来楼主写这个帖子花了不少的心思 很给力 但是不知道怎么给楼主加分

网友(点评):
帖子下面有个“评分”

网友:
力挺楼主一下,真是好帖子,加几分吧!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这么长的一篇 太辛苦了

网友(点评):
那加分啊

网友:
真是思路清晰,而且理论功底也很扎实。

网友:
给LZ加分了     这帖子确实还算给力的    思路太清楚了

网友:
tfhgfhdtrhghdf

谢庚武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这算灌水不?

网友:
稳扎稳打,不走弯路,强!

网友(点评):
老大,加分支持一下啊

网友A:
不愧是实地出来的,思路很清晰!支持你!

网友(点评):
加分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实地出来的,思路很清晰!支持你!

已经给你加过了!但我最多只能加5分,而且你的分比我还多捏!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看来是要到实地拜膜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