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电源,,,,,12V低

楼主(2011-12-06):
长城300电源,,,,,12V低,,,,蓝,,,白,,,,黄,,,偏低,,,,,,黄只有10.6伏左右,,,494 2脚,,待机偏机,,,开机也偏,,,,都是4.3V左右,,偏高了
长城
电源

网友:
只要5伏,3.3伏正常,其它电压低点问题不大

网友:
唉,,,查查,,,,,,,,10.5V左右也正常 ,,,上负载就正常 了,,,,晕了,,,查了半天

网友:
输出电压都有偏差的,偏差多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