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不通

楼主(2011-12-06):
一直有个问题想不太明白,,,比如有很多主板键盘和USB的供电都是ATX插座的5V直接供给的,也并没有经过什么器件的转换所以按理说主板是没办法单独控制其通断的,,,但为什么从启动到进入系统,键盘和USB设备的指示灯一会儿是亮的(比如刚启动时或刚插入时),某段时间又是灭的(比如USB设备在XP滚动条期间)???难道数据线也能控制它们的亮与灭吗???

网友:
除了+5V供电,它还有时钟信号和数据传送信号,你说的问题应该就在时钟信号中可以找到答案~~再往下深入我就没研究过了~~

网友:
看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不多啊,,,我想应该就是时钟或数据线控制的吧,,否则也想不到其他的解释

网友:
你别忘了还有75232 串口控制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