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此类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1-12-06):
各同行们!当你们遇到客户抱机器来维修时,你一看是内存条松了,或是有灰尘了,你们接下来怎么办        1:擦一下弄好了就给人家                                                                           2:卸下主板大干一场,然后得意的收钱了!                                                           3:还有其余的良方吗?

网友:
因人而已,不想赚钱直接清灰给客户给客户有什么,由房费来决定吧

网友:
换条内存

网友:
直接把主板拿出来撒  都搞了好多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得看看顾客是个什么样的人!

网友:
同意

网友:
告知如無更換零件會收檢測費,如有更換料件只收料件費用

网友:
这种事情   自己决定吧

网友:
长久做生意,诚信好一些,大多数人还是通情达理的

网友:
呵呵 还好我电脑坏了都不修的 自己弄

网友:
楼上你怎么进这里的?